仿真器连不上,但是动一下仿真器与板子的接口就能连上??

楼主(2013-01-21):
这是什么原因??仿真器是用TI公司的。用在其他dsp开发板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用在我自己设计的开发板就有这种问题。jtag口的各针脚的电压是正常。tck也是跟其他的一样。但是就是连不上。

网友A:
找一个肯定是好的板子,先排除仿真器是否有问题吧,如果仿真器没问题,
看JTAG接口连线是否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