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 在弱信号下的工作电流的变化情况

楼主(2013-01-21):
USB 转无线WIFI,在弱信号下,整个WIFI模块的所需要的电流是否会增大?

网友A:
弱信号环境,数据丢包增多,应该耗电增加,和手机信号不好会待机时间短一些类似……

网友B:
我用的笔记本有电流跟功耗检测功能,安装了他们官方的软件,在信号比较弱跟强的时候我有看过,电流跟功耗是一样的,没有变化。笔记本是T430系列,其他的有没有变化就不好说了。

网友C(2013-02-28):
这个跟WIFI电路的设计有关,功耗未必增加,除非WIFI有功率控制电路,在低信号场强下会自动提高发射功率。绝大多数WIFI电路的功耗跟信号场强是无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