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去掉信号负半周,是选择整流还是选择钳位?

楼主(2013-01-21):
图1是 二极管钳位到地
图2是信号通路串联一个二极管
这两种方法 都可以实现去掉信号负半周吗?
各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是 二极管钳位到地-------------殘留負0.7伏特电压。
图2是信号通路串联一个二极管------------可用半周 ...

我不在乎正半周信号电压减少多少,只要负半周不过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是 二极管钳位到地-------------殘留負0.7伏特电压。
图2是信号通路串联一个二极管------------可用半周 ...

实际中,我把两个图中的二极管 全都用了,既钳位了 又串联了一个二极管整流。

可是我发现居然有负的信号流了过来。我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本身有结电容数十pF不定,信号頻率越高則二极管失去单方导通特性所以才用蕭特基二极管取代。 ...

我现在用的就是肖特基二极管2DK030
但却发现有负的微小信号流过了我二极管,为什么

网友B:
加个电阻,专吃残余电流:P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个电阻,专吃残余电流

能不能说一下这个电阻工作的方式呀? 把谁的残余电流通过什么路径吃掉的

网友D:
电压大不大? 不大   运放半波整流 一个二极管一个运放就搞定    而且没有0.7V的压降

网友B:
D1的反向漏电流

楼主:
lgz2006你的这个方案 似乎还是有负电压流过吧

输入信号是非常陡峭的脉冲, 实测似乎二极管负端出现了负脉冲, 好像是频率过高的成分能经过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lgz2006你的这个方案 似乎还是有负电压流过吧

输入信号是非常陡峭的脉冲, 实测似乎二极管负端出现了负脉 ...

你到底试过了吗

网友E:
要想彻底搞掉,还真不容易呢。。

网友F:
影响到这两种电路的主要有接电容,压降,漏电流,想要理想的话还是用有原的

网友G:
信号特性不清楚,二极管都不一定是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信号特性不清楚,二极管都不一定是二极管

此处信号是陡峭脉冲, 二极管似乎不能做到去掉负的部分,示波器观察 有负向尖峰

网友G:
二极管有 结电容、反向恢复时间。。。。。
你仔细查一下是不是这两个东西搞的鬼。。。。。。
当然还要排除原理和PCB的问题,不过概率较小。。。。。

要求高只能换高速的二极管

网友H:
用单电源供电的运放块跟随器,输出的正半周保持原状,效果可能好些。电路如附件。

网友I:
实在不行,就用个过零比较器吧!

网友J:
多动手,好多东西都有待学习

网友K:
这个可以:

网友L:
不知脉冲信号的持续时间是多长. 是毫秒级的微妙级的还是秒级的.

楼主:
脉冲信号是陡峭前沿,us级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