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是否可以用来画2.4G的PCB板

楼主(2013-01-21):
各位高手 请问:高频板PCB制作所需要的工具, 最重要问题是Protel是否可以用来画2.4G的PCB板?  谢谢
有哪位高手是画过的····

网友A:
可以的,它只是个工具。看你的要求

网友B:
软件就是个工具而已

楼主:
哦 是个新手 老师让来调研···谢谢各位了

网友C:
仅仅是高频倒问题不大,如果板子层数很多又很复杂就不太建议用protell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它只是个工具。看你的要求

哦 老师让研究个射频功放 这个可以画 是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仅仅是高频倒问题不大,如果板子层数很多又很复杂就不太建议用protell了。

那要用什么画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要用什么画呢···

AD
pads
allegro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
pads
allegro

哦 好的 我来看看 再问个菜鸟问题 因为没上过论坛 这个结贴在哪啊 ···呵呵 给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 好的 我来看看 再问个菜鸟问题 因为没上过论坛 这个结贴在哪啊 ···呵呵 给分 ...

点击右上角的“提醒->结贴给分”

网友D:
只是一款工具  关键在于自己

网友E:
只是玩玩,还是挑一个简单的用吧。

网友F:
有一款软件忘了就什么名字了。 就是那种可以进行射频仿真,然后出图的那种。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仅仅是高频倒问题不大,如果板子层数很多又很复杂就不太建议用protell了。

2.4G嘛   双层板就够了啊        Protel完全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的,2.4G主要要注意:地线 时钟 元器件布局,做板一般的FR4材料就可以,镀金性能会好一点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一款软件忘了就什么名字了。 就是那种可以进行射频仿真,然后出图的那种。 ...

呃 能想起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2.4G嘛   双层板就够了啊        Protel完全够用了

请问 你有没有画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它只是个工具。看你的要求

你画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仅仅是高频倒问题不大,如果板子层数很多又很复杂就不太建议用protell了。

你有没有画过2.4G的PCB板?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的,2.4G主要要注意:地线 时钟 元器件布局,做板一般的FR4材料就可以,镀金性能会好一点 ...

那个 你画过这2.4G的PCB板子么···

网友I:
2.4G的,哇塞,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幸能画到

楼主:
引用 网友I:
2.4G的,哇塞,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幸能画到

有幸即将去画的满眼都是泪····:(   一个新手 太难了

网友J:
软件只是工具,是否可以在于人。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幸即将去画的满眼都是泪····   一个新手 太难了

慢慢来,痛并快乐着

楼主:
引用 网友I:
慢慢来,痛并快乐着

只好如此安慰自己·····:'(

网友K:
画100G 都没有问题 ,主要看你手艺如何;老大!

网友L:
如果是nRF24L01;不用画PCB板;直接上淘宝买一块回来就行了;便宜的只要10元不到;

网友L:
好象还有nRF24L01的空电路板卖;更便宜;1支烟(贵的用切糕做计量单位)的价钱;你再小的板制板也要50元;

网友M:
虽然没画过,但完全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画过2.4G的PCB板?呵呵

去 通信技术 板块找chunyang,他是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 通信技术 板块找chunyang,他是专家。

好的 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