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nFAT的移植与应用] 当前众多主流CPU内核及其典型芯片简介(znFAT的各种CPU移植平

楼主(2013-01-21):
PDF文档下载: 当前众多主流CPU内核及其典型芯片简介(znFAT的各种CPU移植平台).zip

znFAT在各种CPU平台上的移植测试 ,请关注 www.znfat.com/bbs

截图预览:

网友A:
有空试试nioss ii

网友B:
初看znFat,本人对FAT略知一二,粗略阅读程序有些建议。
1:既然为开源文件系统,为何又做了不同的平台?比如51的,STM8的,2440的等等,本来C语言的,应当具备极高的移植性,将硬件接口层
   进行抽象出来,完全没必要做各种平台的参考程序。我阅读了SD卡驱动,感觉可移植性不搞,比如SPI的读写函数,这本属于硬件接口,怎能和
   SD驱动放在同一个文件?在比如,SPI读写函数,zn使用了51特定的位操作,这绝对很忌讳。其他平台怎么办?总之接口和可移植性个人觉得稍微欠妥,建议将串口初始化,延时,硬件接口等进行抽象。另外在SPI这种写法实在太慢了,每个位读写都要判断是否为初始化,效率极低。
2:代码个别部分比较随意。比如有的地方用UINT8有的地方用unsigned char。缩进也很不标准,如果遇到if多的情况,层次不太明确。
3:znFAT.c中很多函数都可以进行条件编译,其实这样做稍微冗余,用户进行配置的时候应该感到不便。可以对针对客户的特定需求进行总结,比如可以进行是否支持多文件操作的配置,可以进行是否支持长文件名配置,可以进行是否写文件配置等等,不需要每个函数进行条件编译。当然我只是略读,提出的意见未必全对
4:程序有点庞大,可优化的地方应该还有。
最后祝愿znFAT越做越好。

网友:
目测LS也是牛人!

网友C:
振南可将此贴置顶啊。

楼主:
谢谢意见,znfat会不断改进。谢谢了。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