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请教一下,这个MOS驱动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3-01-21):
图1是原始电路,MOS管驱动喷油器。
图2是60V位置加电容前,上电瞬间,MOS管栅极(兰色)漏极(黄色)电压。此时60V实际接的是12V。
图3是25Hz/400us脉冲驱动下,MOS管栅级漏极波形形状。60V接的是12V,喷油器改为1欧电阻模拟。相对于图1,多了一只220uF/200V电容,MOS栅级多了一只15V稳压管

现在有两个问题:
一、光耦损坏
    这个电路,在60V上有一开关,开关一合上,出现过MOS常通现场,后来一查,MOS管3个脚全短,光耦也坏了。
    后来把60V降为12V,不接喷油器,只串了一只LED,不加信号,理论上应该MOS常闭,LED不亮。反复尝试开合开关,间隔约1s,数百次后,又出现了一次光耦损坏,这次MOS没坏。随着开关次数增加,LED先是微亮,当时没来得及停下,开合后,LED已经常亮,量了光耦输入正常,输出12V导致MOS打开。

    用示波器看MOS栅级电压,在上电瞬间,有一2V左右的感应电压,MOS管漏极在其后4us左右,也有一个电压下降再恢复的过程。然后在60V电源位置并联上一只220uF/200V电容,仍然用12V测量,没有感应电压了。但换到60V时,仍然有2V左右感应。
    就这样接喷油器工作过累计几十分钟后,又发现有一只光耦输出不对,在应该关闭的时候,输出12V。
    请问是什么问题?
二、MOS管驱动信号形状
    相对于第一个电路,多了一只220uF/200V电容,MOS栅级多了一只15V稳压管,其它和图上均相同。总觉得单片机输出时间,与MOS管打开时间对不上。

    60V改为12V,将喷油器改为大功率电阻,总电流约12A。信号周期50Hz,脉宽400us。量MOS栅极信号发现,栅级电压在400us处开始下降,约100us后至4.8V,然后保持100us左右后下降,100us后才降为0,总过程为400+100+100+100,共700us。漏极电压则从500us后才开始变化,100us后变为12V。如图3.

    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楼主测试得很细致呀. 不过看来对 MOSFET 等功率管的驱动还不了解吧
虽说 MOSFET 是电压控制型功率开关, 控制电路不消耗能量.
但是, 由于 MOSFET 栅极的结电容的存在, 而且还不小(通常数千pF).
要想获得较快的开关速度, 驱动电路还是要相当的驱动能力的. 我们通常建议要 200mA 以上的电流.
关于这方面的资料, 可以看看 IR2103 的资料.
楼主电流, 显然是驱动电路的驱动能力不足.
TLP 521 的驱动, 后面还有 10K 的栅极电阻, 开通的时间会很慢, 而关断则通过下拉电阻放电, 所以更慢.
所以, 强烈建议楼主更改电路, 在 TLP521 后面增加一级驱动.
嗯, 最简单的呢, 用互补三极管对. 也可以用 555 电路, 这样成本会比较低
要想更好的效果, 那就考虑专业的 MOSFET 驱动电路.

网友B:
我使用过的驱动   没啥问题  看看能不能用上

网友C:
呵呵   mos管驱动电路   顶一个  呵呵   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测试得很细致呀. 不过看来对 MOSFET 等功率管的驱动还不了解吧
虽说 MOSFET 是电压控制型功率开关, 控 ...

太感谢了,对MOS管了解实在太少,纯属赶鸭子上架

互补三极管对,是不是就是常说的图腾柱?这几天一直在网上搜资料,学习这方面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使用过的驱动   没啥问题  看看能不能用上

太感谢了,电路已经收下.

这个电路是负逻辑?DL1高,管子截止;DL1低,管子导通?

楼主:
另外问一下,不知道光耦是因为什么损坏?是否和驱动电路不当有关系?还是仅仅是质量不好?

这两天因为做实验,没法更换,出现过一次上电的时候检测LED亮的情况,但后来又恢复正常了,因为就出现了一次,没能测量各点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电路已经收下.

这个电路是负逻辑?DL1高,管子截止;DL1低,管子导通? ...

嗯  是副逻辑控制  呵呵

网友C:
呵呵   今天仔细分析了一下电路   感觉收获很大   谢谢了   呵呵

网友C:
有空  楼主一定要多上点好资料   先谢谢了  呵呵

网友D:
楼主 为啥你的栅极驱动电压是6V呢?

网友E:
R3.4有点大吧?

网友F:
博大精深

楼主:
刚出差回来,谢谢楼上各位指点,回头再仔细研究研究

网友G:
q10是否需加限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