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阻抗计算

楼主(2013-01-22):
已知电压U=5sin(wt+a)   电流I=2sin(wt+b)  求阻抗   不会计算啊  跪求大神

网友A:
三下五除以二;P

网友B:
提示:
1. a = b + (a-b)
2. sin(α±β)=sinα·cosβ±cosα·sinβ

网友C:
已知电压U=5sin(wt+a)   电流I=2sin(wt+b) 。对应电压向量U& = 5exp[ja], I& = 2exp[jb]
复阻抗Z = U& / I& = 5exp[ja] / 2exp[jb] = 2.5 exp[j(a-b)] = 2.5*cos(a-b) + j*2.5*sin(a-b);
所以复阻抗中,  纯电阻是:2.5cos(a-b);  纯电抗是: 2.5sin(a-b).

网友D:
要重新看一下专业书才知道怎么算了。。。

网友E:
这个是电路分析里最简单的问题了,不过工作时间长了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