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弱电流信号放大

楼主(2013-01-22):
输入电流为几nA量级,经过互阻放大器放大后输出电压至少达到几十mV量级,可以选用什么型号的运放芯片?

楼主:
AD8224或AD620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40 可以

谢谢!AD8224或AD620可以吗?

网友B:
AD 706也可以吧。仪表类型的运放。

网友C:
电流放大重点是运放的失调、偏置电流参数,如果交流信号还有噪声参数。

仪放这方面指标不一定好哦。。。。不如弄个FET型运放,加上大电阻I-V转换。。。

这么小电流一定要注意高阻抗设计,注意材料特性,注意PCB设计,注意噪声和干扰。。。。

网友A:
是呀,AD8224 高阻方面的指标比3140低些,但我想贵了10倍吧?
仪表放大器很贵的

网友D:
一般用高输入阻抗的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 706也可以吧。仪表类型的运放。

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放大重点是运放的失调、偏置电流参数,如果交流信号还有噪声参数。

仪放这方面指标不一定好哦。。。。 ...

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用高输入阻抗的运放.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用高输入阻抗的运放.

:D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放大重点是运放的失调、偏置电流参数,如果交流信号还有噪声参数。

仪放这方面指标不一定好哦。。。。 ...

一级放大后把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还要加二级放大,二级放大有什么特殊要求吗?选用什么型号芯片比较好?

网友E:
这个貌似要考虑精读了,选择一个精度比较好的芯片吧

网友F:
一般CMOS的运放输入阻抗都是10^12次方级别,IB都是10pA左右,基本够用了,用个高精度的运放SGM8552,第一级做I-V转换,第二级再做适当放大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级放大后把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还要加二级放大,二级放大有什么特殊要求吗?选用什么型号芯片比较 ...

简单说
转为电压后,电压大了就缩小,小了就放大。
有时小有时大就增益可变。
多大合适呢?取决于后级电路的输入动态范围。越大,则失调、偏执、噪声的影响越小。当然也不是越大越好。越大,摆率有限,影响速度。次要影响功耗。
可以顺便加点滤波,提纯提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CMOS的运放输入阻抗都是10^12次方级别,IB都是10pA左右,基本够用了,用个高精度的运放SGM8552,第一级 ...

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说
转为电压后,电压大了就缩小,小了就放大。
有时小有时大就增益可变。

谢啦~

网友G:
功率放大器???

网友H(2013-05-14):
看见有用lmv822的,这个芯片行吗

网友I:
:)只放大过uA级别的

网友J:
给小鸟们忠告;设计小信号放大电路应多做几级!不要在单级放大电路里、把你的欲望泄放!…增益大、很爽!会带来许多麻烦地!…你问:什么麻烦?哈!不告诉你!嗯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