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先串后并好 还是先并后串好?

楼主(2013-01-22):
(无正文)

网友A:
考虑到每个二极管的特性不一样,个人建议先串后并,并且每串串一个小电阻做均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矩阵

什么意思?不明白?请指教!

网友C:
先并再串,其中一个坏了,另一个并的电流就大了,导致2个都坏,然后整个一串也坏
先串在并,坏一个,这一串坏,其他串的电流变动不大,相对安全
所以,先串在并比较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并再串,其中一个坏了,另一个并的电流就大了,导致2个都坏,然后整个一串也坏
先串在并,坏一个,这一串 ...

先串在并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