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2480 驱动数码管的问题

楼主:
描述:
单片机的RB0~RB7设置成输出口与数码管的数据口相连(其中,RB5为PGM,RB6为PGC,RB7为PGD),RA0~RA3设置成成输出与数码管的片选线相连(四位数码管)。用CCP功能采集200-1000Hz的频率,将频率值显示在数码管上。下载器为ICD3。
问题:
频率已经采集出来,当ICD3连在下载口上的时候,数码管显示非常稳定,正负1Hz的精确度;而把ICD3拔下来的时候,数码管显示就开始乱跳。
尝试过的解决方法:
1. 检查RB7复用下载口的设置;
2. 将下载复用口剪断;
3. 上拉;
都没有解决问题。
求教大侠。

数码管部分的电路如下图

网友A(2013-01-22):
把I所用到O口设置成数字口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I所用到O口设置成数字口试一下

设置了,效果还是一样, 谢谢。

楼主:
我怀疑是程序问题。

网友B:
怀疑电源问题
以前做RFID读卡器时,遇到过类似问题,后来把供电电源处理了一下(加电容,电感),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电源问题
以前做RFID读卡器时,遇到过类似问题,后来把供电电源处理了一下(加电容,电感),问题就解 ...

谢谢,我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电源问题
以前做RFID读卡器时,遇到过类似问题,后来把供电电源处理了一下(加电容,电感),问题就解 ...

我加了电容,但是不行啊。
我快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加了电容,但是不行啊。
我快疯了。

应该是变量溢出了,或者数组溢出。

网友B:
问题解决了没有?
如果是电源不干净的话,应该多试试,加不同电容的组合,或者电感,不能心急。

楼主:
问题解决,说出来怕大家笑话,频率的底线掉了,一直没有发现。

网友D(点评):
据说,故障的怪异程度跟BUG的等级成反比。

网友E:
最难查的问题往往是最低级的错误,以后要注意

网友F:
犯过同样的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