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嵌入式硬件开发

楼主(2013-01-22):
本人毕设要设计一个arm9的板子,要画高速多层板,在网上查了一下资料甚少,在此请教各位大牛,有没有相关好的学习资料?主要是关于硬件设计,以及如何画高速多层板。不胜感激!

网友A:
下几个画好的板子,自己琢磨

网友A:
你的ARM9是什么IC ,说来听听,我可以给你个参考,如果我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ARM9是什么IC ,说来听听,我可以给你个参考,如果我有

主要是用来做视频采集卡,要用wifi模块,估计用s3c244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几个画好的板子,自己琢磨

不知道有哪个好网站能下到AD软件画的PCB

网友A:
99格式的2440 core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格式的2440 core板

设计2440一般用dxp还是cade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ence 方便

用dxp画起来会不会很麻烦?我看网上很多资料都是dxp的。还有问问一个弱弱的问题,我使用s3c2440,其中的一些驱动比如液晶,网卡等是不是通用的?基本上能从网上下载的?

网友A:
选好处理器,找demo设计,根据你的电源 液晶 网卡 稍微修改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好处理器,找demo设计,根据你的电源 液晶 网卡 稍微修改下即可

有没有dxp多层板绘制的资料?

网友C:
需要设计,我们可以帮忙。哈哈。二姨家来的。一定优惠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dxp多层板绘制的资料?

建议用PADS 吧。 DXP 没什么意思。

网友D:
CANDENCE,高速好用。差分、等长都容易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