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fx70t ROCKETIO ,GTX 光纤通道 接收数据问题

楼主(2013-01-22):
硬件连接:我电路板sfp通过光纤与 工控机的sfp端口互联
问题:当我fpga上电完毕后接收的数据出现错误:正确的数据为ABCD, 实际接收到的数据为CDAB; 但是我将光纤拔掉再插上一次或两次又可以正确的接收到数据ABCD;

网友A:
看你使用的是什么协议,GTX内部数据为16bit,和GTP的8bit不一样,你需要在数据中周期插入K码进行同步,GTX接收端会根据收到的K码自动对齐到16bit
如果没有K码,字节错序是一定会出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使用的是什么协议,GTX内部数据为16bit,和GTP的8bit不一样,你需要在数据中周期插入K码进行同步,GTX ...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

我的协议是FC-AV(光纤通道的音视频)
我的数据链路格式是
   1.:idel-----sofi------data--------eofn-----idle
   2:idel-----sofn------data--------eofn-----idle
   .....
   last:  idel-----sofi------data--------eoft-----idle其中 data位宽32, 数量共 768个

电路板 sfp tx--------------------------------->>>rx工控机
电路板sfp  rx<<<---------------------------------tx工控机
工控机通过光纤可以正确的接收到我发的数据然后显示出真确的图像;同时工控机把接收到的数据发送出来,

就在我接收收时出现如下:
所有数据顺序出问题!!
例如           正确的idle是  b5b595bc,
                  可是接收到时  95bcb5b5;
我只要把光纤重新插拔一两次后数据就接收正常并且稳定不会出现错乱显现!这一点可以证明外部晶振提供的参考时钟应该还算稳定!应该就是接收 rx Comma Alignment 的问题!
开始我用RXCDRESET可以解决,但是一复位我的发送受影响出现暂停现象!
这两天一直在检查调试看能否通过    手动COMMA对齐(rxslide),和 时钟修正   来解决我的接收数据问题!
   请大侠赐教!!

网友A:
仔细看看gtx的手册,看是怎么对齐的,感觉你这个好像把GTX  user数据设置为32bit了,像是16bit的数据错位,可以设置为16bit比较好调一些

楼主:
我设置的是32位的位宽!!希望前辈能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正在改成16位位宽ing

网友B:
改过之后   问题可以解决吗   呵呵   问题不是很大吧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过之后   问题可以解决吗   呵呵   问题不是很大吧   呵呵

改动的话工作量比较大,这个属于大改了!

楼主:
发送位宽还是32bit,我只改了接收部分为16bit位宽,结果还是不行!

楼主:
哎自己折腾算解决,但是这个rocketio接收数据错位的问题产生的原因还不是很明白,有待高人点拨!!!
技术达人们希望你们给小弟点拨一下下啊!!!

网友C(2013-12-25):
请问最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还是改成16位位宽了吗?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