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 ipcore 应用的问题

楼主(2013-01-22):
谁用过ALTERA ddr2 IPcore,cyclone4器件以前的ip,在这个ip中有一个local_ready信号,为ddr2 sdram反馈回来的信号,数据手册和官方给出的例程中,这个信号都是要老高之后才能对ddr2进行读写访问,但我在仿真时,这个信号时钟为低电平,太伤心了,搞了2周了,还是没通,真是不知道这个ip是怎么写的,之前一直在研究xilinx ddr2 ipcore的应用,本人觉得还是xilinx做的ip规范,而且很好用,没有altera出现的这些错误,而且altera在12.1的版本中,cyclone5的ddr2ipcore和cyclone4之前的ip都不一样,真的是无语了,官方的都有问题,而且速度还不行,谁能解释一下啊,谢谢

网友A:
这个有什么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图吧

我是要贴图

网友B:
2周没调通?我20分钟就搞定了,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把那个example_driver跟DDR IP例化好,signaltap进FPGA里面直接抓时序,你就知道该怎么操作了
我用过Cyclone IV和Spartan-6的DDR IP,Cyclone IV的明显效率比Spartan-6高。

网友C:
我也来学习下,猴哥给讲解的,一定要听

网友D:
你仿真的时间长度是多少呢?这个信号貌似是要过几百us后拉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仿真的时间长度是多少呢?这个信号貌似是要过几百us后拉高的

放佛没人回

网友E:
楼主很不负责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楼主很不负责

是呀,辜负了我的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