噪音比较

楼主(2013-01-22):
(无正文)

网友:
如果用Vcc给电阻供电那 一定不行,Vcc的纹波很难控制到很小。和运放的噪声根本不在一个级别上,低噪声运放不是主要的噪声源了。 一般的基准会对Vcc有PSRR,相对好很多。

楼主:
vcc是ti的tps79230,我用俩个精密电阻分压的1.5v基准源,相一般基准源相比之下谁跟有优势

网友A:
无论精度还是噪声都还是没有基准源好,再者LDO是2%精度的输出,这个当基准源误差就有点大了。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用Vcc勉强可以,电源做基准考虑的问题太多,温度上升温漂问题,负载调整率会影响输出,不单单是噪声的问题。
基准主要是要求稳定性高,温漂小。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