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开发板连接不上PC机

楼主(2013-01-22):
我买的立宇泰的2410开发板,怎么PC机识别不了?提示安装驱动的时候,总是装不上,有哪位提供下开发板的驱动?谢谢

网友A:
说的明确一点。我有2410的开发板,要什么可以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明确一点。我有2410的开发板,要什么可以给你。

开发板连接PC机时,电脑右下角会提示安装USB驱动,然后选择路径去安装驱动,我的安装不成功。能否给我发下你的开发板的USB驱动?
我的QQ598595945,如不嫌麻烦,可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发板连接PC机时,电脑右下角会提示安装USB驱动,然后选择路径去安装驱动,我的安装不成功。能否给我发 ...

2410的问题可以去 ARM 论坛 找 阿南,他才是专家。:)

网友B:
楼主可以问下卖家的。卖家对板子最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10的问题可以去 ARM 论坛 找 阿南,他才是专家。

是不是先要在板上固化u2410mon.bin电脑才能识别开发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先要在板上固化u2410mon.bin电脑才能识别开发板?

这个你可以看使用手册啊

我虽然有开发板,但是没有用过,所以在使用上帮不了你太多。:sleepy:

网友C:
这个可以到官方网站去下载他们的驱动程序的啊,或者打电话直接问他们的技术支持,都是很好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