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输入阻抗的问题

楼主(2013-01-22):
大家在算一个电流的输入阻抗的时候是怎么算的,比如一个低通滤波加一个电压跟随,这个电流的输入阻抗如何来算?

网友A:
电压跟随输入阻抗和共集电极电路计算方法应该差不多,输入端的低通滤波不知道你是用的哪种方式,可以给个具体电路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