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artan6的上的ddr3问题提示,希望后面的人可以避免

楼主(2013-01-22):
spartan6在前期ddr3内存上碰到了点小问题,这问题比较坑人,一度怀疑是布线引起的,还改了一次,本来差几mil的线都弄成了全等长。 后面还是存在这问题, 后面查到了 "连接居然发不了,没权限"这个**后, 说电阻分压有可能起来的时候会导致ddr3不能正常工作,sp601也有这上问题。 作了一点后期复位,解决了。
唉,造nei

现在又碰到个2个io口不工作的问题

网友A:
电阻分压干什么用的?

楼主:
vref用电阻分压生成的,加了电容在vref上, ddr3 800mhz

网友A:
VREF当然不能用电阻分压了,这个电压是给内部比较器的参考用,必须和VTT接在一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REF当然不能用电阻分压了,这个电压是给内部比较器的参考用,必须和VTT接在一起。 ...

是呀是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REF当然不能用电阻分压了,这个电压是给内部比较器的参考用,必须和VTT接在一起。 ...

要参考XILINX和推荐电路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参考XILINX和推荐电路啊

是呀,必须遵照规则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VREF当然不能用电阻分压了,这个电压是给内部比较器的参考用,必须和VTT接在一起。 ...

补充一下,这个VREF是FPGA的IOBANK上的那个VREF,和电源芯片上的那个VREF不同。

网友D(2015-04-24):
你好,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我给DDR写数然后读数,仿真是可以的,硬件上却不可以,然后电压,晶振都是正常的,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测试一下是不是DDR3没有工作,我觉得可能跟你这个vtt的有关系  我复位用PLL的locked信号可以吗

网友E:
可以用CHIPSCOPE 进行实时查看,看时序对与否,这个是检验时序是否错误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