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通过串口printf打印,用串口调试小助手接收问题

楼主(2013-01-22):
我写了一个串口打印程序,打印到电脑上,为什么必须插上jtag电脑才能接收,把jtag拔掉就接收不了

网友A:
拔掉JLINK是不是你的系统没运行,串口才没输出。如果仿真正确,程序应该会运行OK。。。

网友B:
串口地没接!

网友C:
目标板的RESET线解法不正确。

网友D:
检查一下boot0和boot1线上接的电阻有没有错
我以前也出现过和一模一样的情况,是因为我把boot0和boot1的下拉10K电阻和上拉1.5K电阻焊反了。于是接上仿真器的时候能用。不接仿真器的时候,正常复位进入不了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掉JLINK是不是你的系统没运行,串口才没输出。如果仿真正确,程序应该会运行OK。。。 ...

程序运行了额,拔掉jlink发送的是乱码
插上又行了,用的是max3232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boot0和boot1线上接的电阻有没有错
我以前也出现过和一模一样的情况,是因为我把boot0和boot1的下 ...

谢谢,我试试,能不能把电路图拿来看看

楼主:
我刚刚又试了一下,如果把jlink接电脑usb端拔掉,发送不正常,如果把jlink接开发板这端拔掉发送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试,能不能把电路图拿来看看

网友D:
乱码的话,找台示波器看看232的波形

网友A:
我刚刚又试了一下,如果把jlink接电脑usb端拔掉,发送不正常,如果把jlink接开发板这端拔掉发送正常

完全 将JLINK从目标板上移开的话,如果发送正常,那就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B:
把电路图发上来!

网友E(2016-06-12):
朋友,我也遇到相似的问题,你解决了吗?最后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