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AN-1165应用笔记疑问

楼主(2013-01-22):
AN-1165应用笔记:选择适合MEMS麦克风前置放大应用的运算放大器
中说道:为了将电路的整体噪声维持在低水平,通常采用低于10K欧的电阻?
请高手解释为什么?

网友A:
具体没看笔记,猜测是降低电阻的热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没看笔记,猜测是降低电阻的热噪声。

若减低热噪声,可以使用更低的电阻,我在想是不是还有其他因素限制,而使用10k更好

网友A:
为了将电路的整体噪声维持在低水平,通常采用低于10 k的电阻。

太低会受电路板铜导线阻值等问题影响,最重要的原因是采用反相放大器输入电阻取决于R1,如果选择太小影响前端输入信号。所以选择适中的电阻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将电路的整体噪声维持在低水平,通常采用低于10 k 的电阻。

太低会受电路板铜导线阻值等问题影响,最重 ...

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