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KEIL 4编译问题,编译通过不

楼主(2013-01-22):
在keil 4中,建立了一个M0516LAN的工程,把core_cm0.c;system_M051Series.c;DrvGPIO.C这三个文件添加到了工程目录下,然后建立一个主函数C文件:example-1.c也添加到了工程里,主程序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Series.h"
#include "Driver\DrvGPIO.h"
main(void)
{

}
这是一个空函数,编译的时候却出现了以下几个问题,请高手指导一下,是不是我在建工程的时候哪里出错了?
编译框的错误信息如下:
Re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_M051Series.s...
compiling core_cm0.c...
compiling system_M051Series.c...
D:\Nuvoton\BSP Library\M051SeriesBSP\CMSIS\CM0\DeviceSupport\Nuvoton\M051Series\M051Series.h(76):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ystem\SysInfra.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mpiling DrvGPIO.c...
D:\Nuvoton\BSP Library\M051SeriesBSP\NuvotonPlatform_Keil\Src\Driver\DrvGPIO.c(8):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DrvGPIO.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mpiling example-1.c...
D:\Program Files\软件\KEIL MDK\ARM\Inc\Nuvoton\M051Series\M051Series.h(76):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ystem\SysInfra.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Target not created

楼主:
BSP安装包下的范例工程也是添加那三个库文件,却能通过编译,为何我建的这个工程编译却出现这几个文件缺失的问题。

网友A:
路径中有空格。

网友A:
移到没有空格的文件存储路径中。

网友B:
我的这个文件的路径不含空格也报错:
..\..\..\..\CMSIS\CM0\DeviceSupport\Nuvoton\ISD91xx\ISD9xx.h(103):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ystem\SysInfra.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路径:
F:\ISD9xx\ISD91XX_SDK\NuvotonPlatform_Keil\Include\System

网友C(2013-03-21):
楼主的工程文件夹里添加了以上那些源文件和头文件吗?

网友D:
解决了没有
我也一样的问题

网友A(2013-04-22):
我的没有问题

网友E(2014-03-31):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楼主怎么解决啊

网友E: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楼主 解决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