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多引脚的BGA封装怎么画PCB原理图,PCB要画成几层的

楼主(2013-01-22):
还有,手册上ball pitch写的是0.65,焊盘直径该设置成多少

网友A:
焊盘尺寸打8折
当然也要酌情考虑
一般球径0.35 我画0.3
球径0.3 我画0.25
至于几层板,我估计6-8层
6层比较累 8层布线不错
如果你老板要求成本 那6层是至少的

网友B:
这么多的脚,原理图可以分成几块画。
PCB建议六层。
焊盘直径datasheet一般有推荐的。

楼主:
自己创建图理图元件库,原理图分成几块了,update pcb的时候怎么更新到一个pcb元件上呢?

网友A:
哦,另外,要画原理图库,这个400个脚确实比较辛苦的,一般自己画 按功能分块, 地址 数据 控制 IO 电源等
一般都是到网站下现成的,或者现有的原理图中导出来
不过也要对着手册核对下的。避免人家给你“吃药”

网友C(2013-04-08):
同问自己创建图理图元件库,原理图分成几块了,update pcb的时候怎么更新到一个pcb元件上呢?

网友D:
画原理图可以分几块画,,软件推荐用ORCAD,,画原理图真的挺好

网友E(2013-06-25):
一个原件被分成几个部分,建立的使用用Part,会分成A,B,C,D,给每个部分加同一个封装导入的时候就是一个完整的原件

网友F:
这个最好用原厂的封装,会根据功能及其他的考虑分成各种BANK,比如说烧写口一个BANK,然后电源,地,I/O等,这么多管脚的话还是六层吧,八层板子有点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