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急救,STM32功耗问题

楼主(2013-01-22):
新手,木钱,请教下STM32功耗到底是多少,我想要用LM1117将5V电压转3.3V,给STM32供电,但是不知道怎么接,据说要考虑电流,考虑功耗,怎么通过DATASHEET查找解决?谢谢

网友A:
先插1句:LZ应该先从基础学起,多看文档(datasheet、reference manual 、application note 等等)。

用LM1117将5V电压转3.3V,给STM32供电,接 Vdd和Vdda以及 Vbat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插1句:LZ应该先从基础学起,多看文档(datasheet、reference manual 、application note 等等)。

用LM ...

谢谢,本人基础确实不好,只是以为LM1117输出电流好像是几十毫安,STM32的电流好像是几百,反正我也不清楚,一堆浆糊,再次谢谢耐心解释我这个白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