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f675单片机驱动max7219,驱动不了,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3-01-22):
#include <pic.h>
__CONFIG(0x3194);//内部晶振,MCLR接上拉电阻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in GPIO0
#define load GPIO1
#define clk GPIO4
uchar time1[8]={1,0,0,0,0,0,0,0};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write(uchar addr,uchar dat)
{
        uchar i;
        load=0;
        for(i=0;i<8;i++)
        {
                clk=0;addr<<=1;din=CARRY;
                clk=1;NOP();NOP();
                clk=0;
        }
        for(i=0;i<8;i++)
        {
                clk=0;dat<<=1;din=CARRY;
                clk=1;NOP();NOP();
                clk=0;
        }
        load=1;
}
void initialise()
{
        write(0x09,0xff);
        write(0x0a,0x07);
        write(0x0b,0x07);
        write(0x0c,0x01);
}
void main()
{
        uchar i;
        delayms(10);
//        asm("bsf _STATUS,5");//晶振校准
//             asm("call 3ffh");
//        asm("movwf _OSCCAL");
//        asm("bcf _STATUS,5");
        ANSEL=0x00;
        CMCON=0X0f;//关闭比较器
    ADON = 0x00;  //A/D转换关闭
        TRISIO=0X00;//都设为输出
        for(i=0;i<3;i++)
                {
                        initialise();
                        delayms(1);
                }
        delayms(1);
        for(i=0;i<7;i++)
        {
                write(i+1,time1[i]);
        }
        GPIO5=1;
        while(1)
        {
                //测试单片机已经运行
                GPIO2=1;
                delayms(3000);
        //        GPIO5=0;
                GPIO2=0;
                delayms(3000);
        }
}
max7219的驱动程序放在51单片机中可以,不知道为什么,有经常用PIC12f675单片机的高手请指教

楼主:
此程序可用,经调试,是电源模块滤波没做好

网友A:
IIC或者SPI通信而已,注意好协议中的时序以及应答等处理即可

网友B(2013-03-19):
嗯,MX7219好用,但电源没有处理好的话,每次上电时很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