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简单问题求教

楼主(2013-01-22):
各位老师,
   新学verilog,有一问题不懂,如下
   以下为四位计数器的行为级描叙:
   module counter(q,clock,clear);
   output   [3:0] q;
   input clock,clear;
   reg [3:0]  q;
   always @(posedge clear or negedge clock)
   begin
    if(clear)
      q<=4'd0; //为了能生成诸如触发器一类的时序逻辑,建议使用非阻塞赋值。
     else
      q<=q+1;
   end
endmodule

为了能生成诸如触发器一类的时序逻辑,建议使用非阻塞赋值。---这句话无法理解了,
1,为什么要生成触发器一类的时序逻辑?有何好处?
2,使用非阻塞赋值怎么就能生产时序逻辑?(看到书中讲的时序逻辑使用非阻塞赋值)

十分感谢!

楼主:
坛子冷清。。。。

网友A:
快过年了,大牛和高手们都去过年,提楼主顶贴,呼叫猴哥之类的大牛出现,

网友B:
我建议你先学习一下触发器,寄存器等数字电路的基本概念,如果概念清楚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你先学习一下触发器,寄存器等数字电路的基本概念,如果概念清楚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

兄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你先学习一下触发器,寄存器等数字电路的基本概念,如果概念清楚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

基本的东西还是懂。只是看理解深浅而已,这个问题不懂,所以拿出来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不错。

本版块大师有点个性。。。。。。
模拟板块单片机板块较热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版块大师有点个性。。。。。。
模拟板块单片机板块较热闹。

FPGA版不火么??

网友C:
因为你问的问题太基本了,虽然简单但是不好回答

网友C:
就像1+1=2

网友C:
1,为什么要生成触发器一类的时序逻辑?有何好处?---------时序逻辑,能保持电路的性能和稳定性。目前是这样的。
2,使用非阻塞赋值怎么就能生产时序逻辑?(看到书中讲的时序逻辑使用非阻塞赋值)---时序逻辑就是要用非阻塞的。没有为什么,写语法的人这么写的。

网友C:
不要又觉得我什么都没说

网友D:
楼主将概念都搞反了,
是时序逻辑要用非阻塞赋值,组合逻辑用阻塞赋值
时序逻辑和组合逻辑的区分是在触发条件上,不是在赋值方式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将概念都搞反了,
是时序逻辑要用非阻塞赋值,组合逻辑用阻塞赋值
时序逻辑和组合逻辑的区分是在触发条 ...

学习了  我也不是很明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为什么要生成触发器一类的时序逻辑?有何好处?---------时序逻辑,能保持电路的性能和稳定性 ...

学习了  俺也不是很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俺也不是很明白

以后常来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以后常来啊

常来是必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常来是必须的

哈哈

网友F:
如果是 移位寄存器阻塞和非阻塞的区别就明显了

网友B:
时序电路可以用阻塞赋值,但是如果赋值语句的顺序处理不好的话,容易产生隐含的锁存器。

网友B:
例如楼主的例子,如果使用非阻塞赋值,电路是clear的上升沿会使电路计数清零。如果使用阻塞赋值,那就是clear的高电平使电路计数清零。

楼主(2013-03-10):
前段学习STM32去了,现在又开始学习VERILOG了。感谢各位大侠。还需要细细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将概念都搞反了,
是时序逻辑要用非阻塞赋值,组合逻辑用阻塞赋值
时序逻辑和组合逻辑的区分是在触发条 ...

感谢大侠,
   时序逻辑和组合逻辑的区分在触发条件上?不知道这话怎么理解。二者的触发条件是什么,有点不明白了。

楼主:
例如这里为四位计数器,为时序逻辑,其触发条件是输入脉冲的上升沿。
假如有一组合逻辑电路,例如一非门,这个触发条件貌似也是输入信号的变化。
那二者区别是?
  水平有限,实在有些想不明白。多谢大侠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