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s storage例程识别sdhc的卡很慢,原因找到,但是还没解决

楼主(2013-01-22):
在调试mass storage例程识别各种卡的时候,发现识别sdhc的卡,很慢(接近十几秒)。利用bus hound抓取其枚举过程,发现普通卡和sdhc卡的区别在于
sdhc卡,主机发送了接近6-8秒的read命令。之前看资料说是只需要读取0扇区的512字节,为什么需要读取这么久,

如下是其中一部分数据;等到读完之后,即是TEST_UNIT_READY
  33.1  IN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4.1ms         1.1.0
  33.1  IN     55 53 42 53  70 58 98 89  USBSpX..          1.9ms         2.1.0
  34    CMD    28 00 00 00  17 30 00 00  READ               67us         3.1.0
  33.2  OUT    55 53 42 43  70 58 98 89  USBCpX..          1.9ms         4.1.0
  33.1  IN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11ms         5.1.0
  34    CMD    00 00 00 00  00 00        TEST UNIT READY   378us         6.1.0
  33.1  IN     55 53 42 53  70 58 98 89  USBSpX..          1.6ms         7.1.0
  34    IN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45us         3.2.0
  34    CMD    28 00 00 00  17 38 00 00  READ              215us         8.1.0
  33.2  OUT    55 53 42 43  08 c0 63 89  USBC..c.          1.7ms         9.1.0
  33.1  IN     55 53 42 53  08 c0 63 89  USBS..c.          2.0ms        10.1.0
  34    ok                                                  41us         6.2.0
  33.2  OUT    55 53 42 43  70 58 98 89  USBCpX..          1.9ms        11.1.0
  33.1  IN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11ms        12.1.0
  33.1  IN     55 53 42 53  70 58 98 89  USBSpX..          1.9ms        13.1.0
  34    IN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10us         8.2.0
  34    CMD    28 00 00 00  17 40 00 00  READ               70us        14.1.0
  33.2  OUT    55 53 42 43  70 58 98 89  USBCpX..          1.9ms        15.1.0
  33.1  IN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11ms        16.1.0
  33.1  IN     55 53 42 53  70 58 98 89  USBSpX..          1.9ms        17.1.0
  34    IN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8us        14.2.0
  34    CMD    28 00 00 00  17 48 00 00  READ               63us        18.1.0
  33.2  OUT    55 53 42 43  70 58 98 89  USBCpX..          1.9ms        19.1.0
  33.1  IN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11ms        20.1.0
  33.1  IN     55 53 42 53  70 58 98 89  USBSpX..          1.9ms        21.1.0
  34    IN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7us        18.2.0
  34    CMD    28 00 00 00  17 50 00 00  READ               58us        22.1.0
  33.2  OUT    55 53 42 43  70 58 98 89  USBCpX..          1.9ms        23.1.0
  33.1  IN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11ms        24.1.0
  33.1  IN     55 53 42 53  70 58 98 89  USBSpX..          1.9ms        25.1.0
  34    IN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7us        22.2.0
  34    CMD    28 00 00 00  17 58 00 00  READ               54us        26.1.0

楼主:
怎么没人来看看,解决

网友A:
跟卡有关吧。这两天我们也遇到很奇怪的问题。有一张SD卡,在F1,F3,F4芯片和硬件上运行的好好的。完全的硬件基础上换成F2芯片就不行。不过对于F2,换张卡就行了。可以肯定硬件没问题。卡好像也没问题,毕竟其它芯片上OK,但就F2不行,而F2换张卡就又OK,原来的卡就不行。真是神了。  楼主有其它卡的话,换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卡有关吧。这两天我们也遇到很奇怪的问题。有一张SD卡,在F1,F3,F4芯片和硬件上运行的好好的。完全的硬件 ...

其他sdsc的卡是可以的,主要是sdhc的卡,貌似没一个识别快的,都很慢,一张class 10,一张class 4,都是金士顿的

网友A:
你硬件上接有上拉电阻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硬件上接有上拉电阻没,,

接了,你做过mass storage识别sdhc的卡速度怎么样

网友A:
没太注意速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太注意速度问题。。

读卡器为什么识别那么快呢,st的mass storage例程是不是只能识别sdhc卡这么慢
,用usb hound 抓取usb传输数据,发现一直在READ,查看sdhc的卡的第一个上扇区和其他普通的卡,存在很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