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钢电缆支架性能优越适应性强

楼主(2013-01-22):
前市场上的电缆支架有多种,从原料上分有:角铁、玻璃钢、复合材料、工程塑料等几种,从安装方式上分有:组合式电缆支架、直埋式电缆支架、插入式电缆支架、螺栓式电缆支架等。

发电厂和变电所中的电缆,除少数直埋于地下外,其余绝大部分都敷设于电缆支架上的,采用电缆支架的作用大致有以下几方面:1、使电缆排列整齐,便于维修。2、使电缆分层架设,保持一定距离,利于散热。3、可以将各种电缆分开敷设,避免相互影响,如控制电缆与电力电缆分开敷设,高压电缆与低压电缆分开敷设。4、利用电缆支架将电缆托起,防止水淹、机械损伤等。

角钢电缆支架是电力系统中运用历史最长的电缆支架,因其强度高,能适用于各种场合,制作也比较简单方便,所以一般老的发电厂和变电所使用的电缆支架,基本上都是角钢电缆支架。角钢电缆支架的缺点是:消耗钢材比较大,在许多恶劣环境条件下,例如地铁、隧道、化工企业、多雨潮湿或沿海盐雾等场合,使用角钢电缆支架极易锈蚀,设施的维护费用高,使用寿命也较短。

玻璃钢电缆支架可根据产品形状和批量大小,使用手糊、拉挤或模压工艺成型。手糊成型工艺是把浸渍了树脂的玻璃纤维或布在所需形状的产品模具中层合固化而成。可以生产形状复杂制品。但生产效率低,产品质量重现性差,环境污染大。因此,只适合批量极小的制品使用。拉挤成型工艺是把浸渍了树脂的连续长纤维,在加热条件下,经过模具,拉挤出连续的可以是无限长(理论上)的制品,再根据需要切割成一定长度。但形状单一,只能制造等截面制品。模压工艺成型是一种综合性能较为理想的电缆支架成型工艺。它是把玻璃纤维、树脂以及各种添加剂的混合物放入模具中,加热加压即成型所需形状支架制品。这种加工方法根据不同使用要求、把模具设计成不同形状,就可以得到质量重现性好的异型支架制品。

玻璃钢电缆支架主要由玻璃纤维和树脂组成。玻璃纤维的拉伸强度很高,其含量、长度、铺设形式决定支架制品的强度。复合材料强度可以根据制品的受力情况、产量、生产工艺、价格承受能力来设计无碱玻璃纤维的用量、长度和铺设形式,复合材料支架的刚性比美国生产的尼龙支架增加一倍。即使在长期负载下也不变形,也不会出现像国内某些城市地铁使用的金属制电缆支架那样往下倾斜。复合材料电缆支架耐腐蚀,尤其适合在潮湿、盐雾、酸和弱碱环境使用。

工程塑料电缆支架是由设备经高温高压注射成型,这种加工方法产品质量稳定,生产效率高,价格也比较低廉。

以上几种电缆支架性能比较 :
    角钢电缆支架自重大,机械性能高,耐腐蚀性能弱 ,安装维护性能差,产品质量可靠性一般,价格一般;
    玻璃钢电缆支架自重大,机械性能高,耐腐蚀性能强 ,安装维护性能差,产品质量可靠性一般,价格比角钢电缆支架高。
    复合材料电缆支架自重轻,机械性能高,耐腐蚀性能强 ,安装维护性能好,产品质量可靠性好,价格一般。
    工程塑料电缆支架自重轻,机械性能中,耐腐蚀性能强 ,安装维护性能好,产品质量可靠性一般,价格一般。
        玻璃钢电缆支架在安装方式上的比较:
    组合式电缆支架:安装方便,但对电缆沟壁要求特别平整,可应对电缆层数变化。
    直埋电缆支架:安装方便,但对电缆沟壁要求特别平整,对设计不同层数的电缆沟都能施工。
    插入式电缆支架:安装不方便,对电缆沟壁要求平整,对设计不同层数的电缆沟都能施工。
    螺栓式电缆支架:安装方便,对电缆沟壁要求平整,对设计不同层数的电缆沟都能施工。
电缆沟支架的应用

电缆隧道和电缆沟是城市供电的主要通道,而长期以来,架设电缆均采用角铁制作的电缆支架。角铁支架通常是角铁型材经焊接或紧固件联接拼装而成。传统角铁支架生产过程能耗大、工序多、周期长,并且产品质量无法保证。

在许多恶劣环境条件下,例如地铁、隧道、化工企业、多雨潮湿或沿海盐雾等场合,使用角铁支架极易锈蚀,设施的维护费用高,使用寿命也较短。在防锈防腐方面,目前虽采用外涂油漆或热镀锌等技术处理,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锈蚀问题,严重影响电力、通信设施的安全和无故障使用期。
玻璃钢电缆支架产品特点
1、强度高、重量轻、重量只有钢的1/4,运输方便,施工简捷。
2、产品表面光滑,摩擦系数小,不损伤电缆。
3、产品整体绝缘,可防止产生涡流。
4、耐水性好,可长期在潮湿或水中使用。
5、耐热,耐寒。防火性能优,它能在-50℃---130℃下使用。
6、防腐蚀,不生锈,使用寿命长,免维护。
7、此支架的材料没有回收利用价值,可以杜绝盗窃现象的发生。
8、玻璃钢电缆支架绝缘性能好,本身无需接地,可减少工作量,而钢铁支架需全部接地,工作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