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自动变换线宽问题

楼主(2013-01-22):
请问在PADS router里面如何设置自动变换线宽和在实际操作中如何快捷切换线段的宽度,看下图!我想要达到下图效果,当线段宽度大过2原件PIN脚距离无法过的时候自动缩小过完后自动变大,进入连接管脚由自动变到能进管脚的宽度!这个功能是存在的但我不会弄请高人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楼主:
有人知道就回下贴,急用非常感谢!!!

网友A:
你已经勾选了 allow track necking  已经可以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已经勾选了 allow track necking  已经可以了

您好,但我在实际操作中没有变化呀,是不是有快捷键什么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但我在实际操作中没有变化呀,是不是有快捷键什么的呀

快捷键F3就可以了    注意你的线宽规则和间距规则的设置

谢谢

网友B:
线宽规则里设置最小线径和最大线径。选择allow track neck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已经勾选了 allow track necking  已经可以了

我另外有个帖子能帮我看下么还是关于ROUTER的,万分感谢黑帮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