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ad转换后,换算成电流

楼主(2013-01-22):
请高手指点,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A:
i=u/r    :lol

网友B:
一直没搞明白

网友C:
你先把自己的问题问详细了,别人才能给你详细解答,否则我也只有  I=U/R

网友D(2013-08-19):
给个图什么的

网友E:
赫尔传感器?互感线圈?都有相应的电压、电流比值对应关系的

网友F(2014-03-27):
很郁闷!你说的是什么,到底如何转换呢?

网友G:
你是想测试电流吗?电流=电压除以电阻,找个精密一点的电阻,串联在你要测试的回路上,检测此电阻电压。我的想法,不保证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