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指针按位++??而不是按 char

楼主(2013-01-22):
(无正文)

网友A:
我是没办法,死了这条心。

网友B:
其实做不到这一点, 并不是因为 C 编译器的问题, 而是 CPU 的指令并不支持这样干.
不过  ARM Cortex-M3 的 BitBand 的功能完全可以解决楼主的愿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做不到这一点, 并不是因为 C 编译器的问题, 而是 CPU 的指令并不支持这样干.
不过  ARM Cortex-M3 的 B ...

怎么弄呢?
我现在只是用bitband定义了位操作IO口

网友B:
BitBand 将位转换成了字. 按字操作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