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单片机做的小东西,老是跑死,求教。

楼主(2013-01-22):
STC单片机做的小东西,用串口2采传感器的232信号,波特率1200,0.5S一个数,同时用PWM采开关量,总是出现跑死的情况。错开时段分别采集则正常。求教。代码已放入附件

网友A:
跑死是指死机吗?开狗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死是指死机吗?开狗了没?

狗开着,是死机,进入串口2中断没多久直接回到程序开始的地方。

网友B:
回到程序开始的地方? 可能时间太长、没喂狗重启了吧

网友C:
同意楼上,要么,你中断里执行内容少点试试。。。

楼主(2013-02-25):
谢谢大家,问题找到了,外中断1有问题,外中断1里执行了一次软重启,串口2程序总会跳到这里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找到了,外中断1有问题,外中断1里执行了一次软重启,串口2程序总会跳到这里来。 ...

什么型号?是15已知的A版吗?

网友E:
借鉴学习了~: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型号?是15已知的A版吗?

12C5A60S2,求教15的A版怎么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12C5A60S2,求教15的A版怎么了

STC12C5A60S2 推出很久,厂家供货多年应该是很稳定的版本了。

STC15F104E, STC15F204EA的A版外部中断有BUG,需等新版。例如STC15F104W的外部中断就无问题了。

网友F:
先判断一下是干扰引起的死机,还是程序中存在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