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教一个CAN线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3-01-22):
CAN线通信一般都是两根线,通过差分电压传递信号,一根线的话如何传递CAN线信号?

请高手指点啊

楼主:
类似附件一个模式

网友A:
两个节点应该是有公共地线的,短了CAN_L,收发器会使用CAN_H和地。

楼主:
这两种能不能混用?或者说如何相接?

网友B:
刚看过一个错误例程
说是 不接终端电阻的情况下 用高或低仅一根线 也可以通讯
同样求指示

网友C:
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我用CAN分析仪怎么读不到 CAN的数据呢,请指教

楼主:
路上的也确实是个问题,这种时候怎么解决?为什么要设计成一根线的CAN,有没有哪位高手知道这是哪个国家的标准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高手指点~~

网友D:
去看单线CAN就可以啦.

网友E:
低速容错CAN 可以断一根线
但是要求有地线

网友F(2013-02-28):
一根CAN?……见识了

网友G:
这个问题很简单,不懂看看ISO11898就知道了

网友H:
CAN 是美国汽车协会出的一种汽车通信协议。因为其高达11540kbs的速率,未来很有可能成为汽车领域的通信协议。  当时我们在做汽车软件的时候,关键是要记住它的SID PID  等十六进制数据就行了

网友I:
你为什么不按CAN标准接线来呢

网友J:
编码传输属于物理层,要看那个CAN收发器了。
zlg的LIN-bus就是1根线的。
不过这种情况下,速度会受限制。

网友K(2013-04-13):
使用 125K的 容错can!!!

网友K:
支持单线通信

网友L:
通信的一根线的电平变化在2.0V-到2.5v的话,

你另一条线在内部接成2.3v就可以了吧

网友M(2013-09-04):
没听说过一根线的CAN。学习了。不用在远程通讯的话可以考虑,而且要自己开发CAN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