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菜鸟关于ARM的设计方案求助!

楼主(2013-01-22):
最近单位有一个青年创新基金申请项目,我的思路申请的项目跟行车记录仪很类似,但用在医疗上。思路就是,前端是以个高清摄像头采集视频信号,然后通过一个无线发射模块将视频信号发射的到另一端(相距不到3米),通过CPU控制,将视频在LCD显示屏上同步播放,同时可以进行存储,回放等功能。具备视频存储功能,但不需要录播时间太长,几分钟就行。我的问题是:必须要ARM吗,需要选型什么样的ARM能达到上述功能。谢谢

网友A:
高清摄像头采集视频信号

个人觉得处理能力才是你这个项目的关键部分。看看3730吧。

网友B:
无论是否是ARM,楼主都要找到一个方案,按功能需要是否确定用哪个处理器

网友C:
3米元还是使用线缆传输吧!高清的视频像素太高,数据量很大,如果一定要无线的话,可以考虑WIFI,CPU可以考虑GM8126,QFP封装的,好操作一些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们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