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反激变压器计算问题

楼主(2013-01-22):
Vin=85-265, 双路 Vo=12V  Io=0.5A  Vd=1V,  n=80%,  f=100k ,磁芯EE22  Ae=40.2mm^2
Vor取115V   DCM模式

即有变压器初次级比N=Vor/(Vo+Vd)=115 / 13= 8.846

最大占空比Dmax=0.8*Vor /(Vin-min+Vor)=46%
初级绕组匝数Np=Vin-min *46% / (Ae*0.2*100k)=48.6T
次级匝数计算
方法1.根据初次级比N得次级绕组匝数,Ns=Np/N=48.6 / 8.8 =5.52T
方法2.初级每匝伏数 = 85 / 48.6 =1.748 V / 匝
       次级绕组匝数Ns = (12+1)/ 1.748 = 7.437 T
       反推初次级比  N = 48.6 / 7.437 = 6.53
问题:
0.上述的计算方**确吗?
1.根据方法1与方法2算得的结果为什么会不同?

网友A:
Input:85-265V通常是指AC
桥式整流后Vinmin≈85*1.2,所以你直接用85VAC来算是不对滴。。。
通常建议先算次级匝数,取整后反推初级匝数;因为计算过程中不可能都刚好得到整数,这就涉及到近似取整,在这过程中,一般初级多或少个一两匝对变压器影响不大,但是次级多或少个一匝,影响是比较大的。
下面回到你的问题,之所以出现结果不同,完全是你自己粗心。
根据Np/Ns=N这个来计算当然可以;
根据每匝伏数来计算当然也没有问题;关键你看看你计算的每匝伏数对吗?初级的每匝伏数应该是Vor/Np,不是Vinmin/Np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详细的解析,让我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楼主:
弱弱问一句,新版面真心不懂怎样结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弱弱问一句,新版面真心不懂怎样结贴

快捷导航-->帖子-->未接主题-->打开未接的帖子-->选择给帖给分或者无满意答案结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nput:85-265V通常是指AC
桥式整流后Vinmin≈85*1.2,所以你直接用85VAC来算是不对滴。。。
通常建议先算 ...

学习了

楼主:
晒一下校正以后计算结果:
初级 Ip=0.75A  L=0.575mH  线径0.3mm  Np=53T
次级 Io1=0.94A  线径0.27双线
     Io2=0.94A  线径0.27双线
辅助绕组(5.7V)
   Io=0.19A 线径0.25
PS .发帖时才发现,在计算Po时忽略了辅助绕组的功率,以上的结果还是错的吧..

网友D:
最好反过来计算一下气隙长度,长度太小了不好控制气隙精度,太大了漏感大。
一般控制在0.1mm-0.5mm之间。

楼主:
按照
初级   L=0.575mH  Np=54T
次级   No1=双线 6T
       No2=双线 6T
辅助绕组   Nf=双线 3T
做出来了,但是输出两级均为24V左右,辅助为18-12V,与设计参数相差甚远,调整电路电阻参数仍然为24V(我怀疑是变压器参数不正确)。小弟用多种方法计算变压器参数,结果与上面相差不多,求高手指点一下,变压器的参数正确吗

设计参数:Vo1=Vo2=12V 0.5A
          Vf=5.7V 0.1A

网友E(2013-06-23):
引用 楼主:
按照
初级   L=0.575mH  Np=54T
次级   No1=双线 6T

变压器,参数设计错误,变压器电感量我计算大概是1460uH,你上面计算的Ip也应该是错的,

网友F(2014-07-05):
非常感谢,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