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反向电流

楼主(2013-01-22):
用2个二极管做电源2选1,二极管的输出接在一起。一个二极管输入3.3V,一个二极管输入5V,肯定输出的5V。
现在有一个问题,在3.3V输入的二极管上有一个反向的1.7V的电压(假设二极管无压降),二极管的反向电流很小,但是肯定还是有的,看了下二极管的规格书,在25度的时候反向电流大约uA级,相当于uA级的电流流回到3.3V的电源输出,这个电流实践证明应该对开关电源是没有影响的(貌似咱们目前的产品都是这么干的),这个没影响有相关的理论依据吗,大约电流多大的时候会对3.3V的开关电源输出产生影响。
谢谢先

网友A:
“3.3V输入的二极管”正极侧一点儿负载也没有么,就连uA级电流也消化不了么?真没有,就加个10k或多少的电阻,就完了嘛

网友B:
这个没影响有相关的理论依据吗,大约电流多大的时候会对3.3V的开关电源输出产生影响?
这些数据, 完全取决于你的 3.3V 电源的性能.

楼主:
3•3v二极管的输入是一个最常见的dc-dc,我能想到的就是ic的fb引脚上的两个分压电阻,3•3v直接通过这两个分压电阻到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3•3v二极管的输入是一个最常见的dc-dc,我能想到的就是ic的fb引脚上的两个分压电阻,3•3v直接通过这两个 ...

你是对2楼回复么

只要那两个电阻的负载电流远大于数微安,那么就没什么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对2楼回复么

只要那两个电阻的负载电流远大于数微安,那么就没什么影响了 ...

真没想到是这2个电阻做负载@~@

网友C:
一点问题都没有,可以支持负电流输出。dcdc会根据反馈调整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点问题都没有,可以支持负电流输出。dcdc会根据反馈调整占空比

弱弱的问下,开关电源是如何支持负电流输出的,能否具体点
谢谢

网友D:
画个图多好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下,开关电源是如何支持负电流输出的,能否具体点
谢谢

不用问了,一般地,电源不能允许平均负电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