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8025

楼主(2013-01-22):
rx8025走时慢怎么回事?再一个rx8025的电池怎样接它的vcc?

网友A:
要是走时误差很大就是你片子的问题了,一般8025T走时误差一天不会大于1秒的。电池接法在附件中,请查阅,希望能帮助你。在有电的时候用系统电,没电的时候才用电池的电。

网友B:
楼主的电池和VCC是多少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