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帧起始”是干啥用的?

楼主(2013-01-22):
令牌包中有个“帧起始”包是干啥用的?

网友A:
用于同步的。USB按帧来传输,比如全速下1ms是一帧,那么USB总线上就是1ms接着1ms的进行着帧的传输,不会间断。
但是设备的时钟可能和主机的时钟不完全一样,这导致1ms的帧在设备和主机两端没有对齐,因而用帧起始来同步。可以纠正时钟差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