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示波器和函数信号发生器,求指导

楼主(2013-01-22):
想做一些晶体管MOS管的基本电路,以前几乎没做过这些基本器件的电路

需要示波器,函数信号发生器,希望能在2800以内搞定,稍微超一些可以接受,
要求:仪器够我完成这些入门的实践就可以,质量别太差,我又不会修
价格别超太多,最好再买个直流电源
求推荐

之前关注这两个
信号发生器     朋友说这个带宽太小 噪声特性还没说明,不建议买
示波器

网友A:
普及型的数字示波器目前应该在1500以下,普源的还可以。
直流稳压电源大约100-300,到处都有。
函数信号发生器就不知道了,估计要2000吧。

网友A:
DDS函数信号发生器,才1000多。
简单的更便宜,才5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S函数信号发生器,才1000多。
简单的更便宜,才500左右。

便携的信号发生器吗?麻烦给个链接,淘宝没搜到

网友A:
函数信号发生器,淘宝会没有搜到?
安泰信的就有,1180元。
普源的也有,贵一些,是USB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数信号发生器,淘宝会没有搜到?
安泰信的就有,1180元。
普源的也有,贵一些,是USB接口的。 ...

哦,明白,我还以为信号发生器有500左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