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个电路图

楼主(2013-01-22):
请教,图中三极管Q1和Q2有什么作用的,设计这个图的时候三极管基极的电阻匹配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
Q1和Q2做开关给L1充放电,实现的开关电源。基极电阻电流决定充放电的电流大小,同事要考虑Q1和Q2的耐电流,开启电压。

网友A:
应该不是开关电源

Q1是做低压锁定的 也既是电压高于一定值才会导通给负载供电
Q2没看明白

楼主:
6.1v供给的时候三极管Q1是饱和导通状态吧,这样算下来Q2的基极电压也有0.76v,也可以饱和导通的啊。这样电路只是起到降压的作用吧。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啊?

网友B:
开电瞬间,C25充电直到Q1导通,随后Q2瞬间导通,C27充电,直到C27充电完成,Q2截止;这个电路感觉和电压的缓升缓降有关系

网友C:
Q1是软启动,Q2应该是一个开关集成块,该电路才能起到开关电压变换作用,如果是三极管,因没有正反馈,不能起振

网友D:
Q1是起到稳压作用。输出电压应该为2.7V.Q2是防止输出有波动,当输出有波动时Q2导通一下,保证输出的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