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28代码问题?求指点

楼主(2013-01-22):
#include <iom128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delay.h"
void main()
{
    DDRA =0x00;
    PORTA=0Xff;
    DDRB =0X00;                    //端口上拉
    PORTB=0xFF;
        DDRC =0X00;
        PORTC=0XFF;
        DDRD =0X00;
        PORTD=0XFF;
        DDRE =0XFF;
        PORTE=0X00;
        DDRF =0X00;
        PORTF=0XFF;
        DDRG =0X00;
        PORTG=0XFF;
        for(i=0;i<100;i++)
         {
           DelayMs(100);
         }
        while(1){
        PORTE=0X00;
        DelayMs(1000);
        PORTE=0Xff;
        DelayMs(1000);

        }
  为什么这个代码在128的开发板上跑不起来。。E端口控制led灯,下载程序后LED只是一直亮着????

网友A:
检查一下熔丝,有一个是兼容atmega103的,出厂默认编程,把这个取消。

楼主:
是M103C这个熔丝位嘛?是置1还是置0.。。对熔丝位不了解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M103C这个熔丝位嘛?是置1还是置0.。。对熔丝位不了解 。。

0表示启用,1表示未启用

网友C:
你这里的延时太少了吧,E不是常亮,是开关速度太快!

网友D:
自古二楼出真相

网友E:
同样的问题,神马情况啊,楼至有没有解决呢?????????????、

网友F(2013-05-08):
还是一样的问题 输出的数据格式 问题 0XFF  这里的 数据要大写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还是一样的问题 输出的数据格式 问题 0XFF  这里的 数据要大写

大小写应都可以的

网友G:
把你的延时函数发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