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测了下手上一个耦合变压器的幅频曲线,发现好奇怪

楼主(2013-01-22):
后面怎么会有锯齿样的东西,望高手解惑。

楼主:
貌似得发到电源模块。。。

楼主:
版主大侠帮我移过去吧,不重复发帖了

网友A:
楼组用什么仪器测到的?

网友B:
变压器什么材质  2M 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组用什么仪器测到的?

国产的一个只能测较低频率的阻抗分析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什么材质  2M hz?

不晓得啊,查不到

楼主:
随手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组用什么仪器测到的?

这个阻抗分析仪性价比好高,才两三万,NA7000A,测滤波器还有四端口网络之类的很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仪器不能适应偏低阻抗的情形,串联个电阻(50Ω至一兩百Ω)再測量。

能具体解释下吗,我先试试

楼主:
       此图为测试电路,仪器里面50欧姆阻抗,外面如楼上说得加电阻,不知是否是这样加。下图为测试结果

还是有这种现象

网友D:
变压器的磁芯或者铁芯的磁导率通常都是非线性的.在不同的激励条件下磁导率不同, 等效电感量也不同, 而线圈是存在分布电容的. 这样就可能在若干频率上形成谐振.
楼主不妨将下图红色方框中的频率范围内的输入阻抗直接测量一下, 看是不是感性,阻性, 容性三种情况都有.

楼主:
绿色的线是相位图。可以看到角度的变化。输入阻抗怎么看的啊。史密斯图也没玩过,阻抗幅度和幅频好像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阻抗分析仪性价比好高,才两三万,NA7000A,测滤波器还有四端口网络之类的很爽的 ...

2,3万不行,一年前就想自己掏腰包买来,国产的比进口的便宜一半以上,但测量结果不可靠,国外的象按结论的又太贵,一辆车的钱,所以没出手。
所以出来这种波形不奇怪,精度不行。

楼主:
额,好吧,找其他人借个安捷伦的网络分析仪看看

网友E:
测试频率高了,已超出耦合变压器的工作频率,降低测试频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