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studio6中的spi编程遇到问题,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3-01-22):
在studio6中按照例程编写了spi 的程序,用示波器检测发现波形不对,时钟线SCK波形正常,输出线MOSI波形不正常,在发送期间就只有2个方波,且和时钟线时序对不上!!求大神解决,

spi模块程序如下:
struct spi_device My_spi_device={

                .id = My_spi_device_id
                };

spi_master_init(My_spi);
spi_master_setup_device(My_spi,&My_spi_device,SPI_MODE_0,My_spi_baudrate,0);
spi_enable(My_spi);

while(1)
{
spi_put(My_spi,0x06);
}

网友A:
要解答这个问题看你这个代码似乎没太大用哦,因为不知道你spi_put()是如何发送的.还是需要详细点的代码才看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解答这个问题看你这个代码似乎没太大用哦,因为不知道你spi_put()是如何发送的.还是需要详细点的代码才看 ...

是用asf编程,put函数式spi驱动里面的函数,
static inline void spi_put(SPI_t *spi, uint8_t data)
{
        spi->DATA = data;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用asf编程,put函数式spi驱动里面的函数,
static inline void spi_put(SPI_t *spi, uint8_t data)
{

你要等一个字节发送完了在往SPDR里面写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