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更改时钟配置后,代码无法写入芯片

楼主(2013-01-22):
今天试了一下把APB时钟减慢可不可以减少功耗,结果每次debug均出现下面的提示:
Debugger writes to flash(4096 bytes @ address 0x08000000)after flash download is completed.Write to flash is performed.Further writes to flash memory will not cause a similar message box.

楼主:
这是截图

网友A:
不改的时候,也出现相同的问题?

楼主:
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是好的,改了以后编译没有错误,下载到芯片里后再次下载就出现这个提示。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设置AHB时钟=72 MHz
            /* PCLK2 = HCLK/2 */
            RCC_PCLK2Config(RCC_SYSCLK_Div64);   //设置APB1时钟=36 MHz(APB1时钟最大值)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SYSCLK_Div16);   //设置APB2时钟=72 MHz
当时是改成这个样子

特意拿了一个没烧过代码的芯片试了一下,没有问题。

楼主:
只要把代码改成上面的样子debug一次,以后无论代码怎么变动,都会出现提示并且debug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