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源是电流还电压源的问题

楼主(2013-01-22):
设计放大电路时,要知道信号源是电流还是电压源后才能合理的设计前级输入,与之匹配的输入电阻。
但不知道哪些源是电流还是电压源呢?
比如拾音器是电流还是电压源?各类传感器我是电流还是电压源?一般传感器电流源多还电压源多呢

网友A:
我也有同样的困惑

网友B:
电压源或电流源本没有电路区别——两者可以完全变换

通常以某某论之,往往是出于忽略,就看研究者怎么对待了
具体点儿,如内阻10,负载100,按电压源视之;若内阻100负载10,则可以电流源论处

网友C(2013-03-14):
如果不分电流源跟电压源的话,后面级联的时候,输入阻抗的设定,是大还是小呢??

网友D(2013-04-28):
不能因为电压源和电流源可以转换就不在乎了,设计输入级时还是要看源是电流还是电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能因为电压源和电流源可以转换就不在乎了,设计输入级时还是要看源是电流还是电压的。 ...

一般不分电压源和电流源,但是必须考虑信号的强弱,信噪比,输出阻抗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