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M驱动问题

楼主(2013-01-22):
        小弟在调的一块LCM开机后出现刷新水纹,不知到是什么问题。。有没有做驱动方面的大神,请问引起这种现象的一般是有那些原因啊?

网友A(2014-03-12):
这个叫flick ,一般是调VCOM 电压的

网友A:
可以对照的器件datasheet找到相应的寄存器去修改,也可以联系F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