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2S协议下向TLV320AIC23B芯片中写入数据的意义

楼主(2013-01-22):
  我有个例程是关于5416和TLV320AIC23B芯片相连,并且通过5416的McBSP1口在I2S协议下向TLV320AIC23B芯片的DIN中写入数据到DAC输出到耳机的。(控制字是由McBSP0口通过SPI协议写入的)。main函数如下: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temp;
           //int codeccode[]={20000,15000,10000,7500, 5000,2500,0,-2500,-5000,-7500,-10000,-15000,-20000};
           /*初始化系统*/
    cpu_init();
        /*打开codec数据接口*/
        codec_data = codec_open(CODEC_DATA);
        /*打开codec命令接口*/
        codec_command = codec_open(CODEC_COMMAND);

        while(1)
        {
                for(temp=5000;temp>0;temp-=100)
                {
                        for(i=0;i<1;i++)
                        {
                                if(MCBSP_XRDY(CODEC_DATA))  *(u16*)DXR1_ADDR(CODEC_DATA)=-400;
                                delay(temp);

                                if(MCBSP_XRDY(CODEC_DATA))  *(u16*)DXR1_ADDR(CODEC_DATA)=400;
                                delay(temp);

                        }
                }

        }
        关键是while里的循环的那两句在if满足时,通过McBSP1口向音频芯片的DIN口写入数据-400和400并且各自延时了一段时间。这个写入的值和最后发出的声音的音调、音色、响度有什么关系?(我查看过TLV320AIC23B芯片的手册也还是不清楚究竟DAC输出的模拟信号在实际声音效果中与输入DAC的数字信号之间的联系)求各位大神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