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51 如何保密,即FLASH读保护,求解

楼主(2013-01-22):
STM32F051 如何保密,即FLASH读保护。
这个是片子保护:
FLASH_OB_RDPConfig(OB_RDP_Level_2);
写入执行后,再用stm32-stm8_flash_loader2.6可以读出?

网友A:
正好前段时间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如果你在程序里执行读保护Level_2,那也可以,但是那是一次性的,如果以后你想擦除重来就没门了。我现在没在程序里使用读保护语句,而是在
ST Visual Programmer中完成对应Option编程,用了Level_1,这样万一想擦除重写还有机会。如果你觉得肯定不用修改了,那用Level_2当然也可以。这也是ST原厂工程师的建议,我觉得很中肯。

网友B:
这样简单的手段如果能让程序保密;所有的解密者都要失业了;

网友B:
能被别人轻易仿制的我是不会考虑的;但搞的太复杂自己把自己也整死了;的确,仿制是非常令人讨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好前段时间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如果你在程序里执行读保护Level_2,那也可以,但是那是一次性的,如果以后 ...

我在程序里执行读保护Level_2,没效果,用stm32-stm8_flash_loader2.6可以读出!!!

网友C:
嗯,如果保密非常重要,可以磨芯片。。

网友A:
"我在程序里执行读保护Level_2,没效果,用stm32-stm8_flash_loader2.6可以读出!!!"
你在程序里有一些读保护的语句,但未必完全有效,可能是没有语法错误,能通过编译器的检查,但实际没有起到LEVEL_2的作用。真正LEVEL_2读保护后,据说ST的人都没办法擦除。你再查查你的程序吧。建议你ST的工具先PROGRAM程序,再编程读保护LEVEL_1,你再读一定是读不出的,并且直接再写FLASH都不行,一定要先将LEVEL_1写成LEVEL_0,再擦除,然后才可以重新写入。至于上面有人说的有人要下死功夫读出你的程序,至少原理上是可能的,只是值不值得。供参考。
有主见是好的,但适当听取他人意见有时是有效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样简单的手段如果能让程序保密;所有的解密者都要失业了;

:lol 用DS5250写程序,看谁解的了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