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xps添加用户自定义的ip核时出错报错

楼主(2013-01-22):
我用spartan6 100的板子,在xps下创建了一个用户ip核,目的的是把fpga的数据通过用户ip核的寄存器写给axi总线,总线再给sdk下的软件,现在的问题是我在ise中用chipscope抓不到总线的数据,可以在sdk下调试却又是正确的,请问哪位高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
是不是CHIPSCOPE没有连对信号呢?

楼主:
连对了呢,
我在sdk下单步调试的时候如果同时触发chipscope中的相关信号,那么是可以正确抓到数的,
但是如果不单步执行软件(sdk),那么chipscope是什么也抓不到的。

网友B:
帮你顶一个   呵呵   希望猴哥能够解决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