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分析仪无法读取数据!!急急急!!谢谢

楼主(2013-01-22):
我用示波器量有信号的,但是用CAN分析仪怎么读不到数据,不用怀疑波特率,跟波特率没关系。接收端是TJA1040,,,,,!!!用逻辑分析仪也看不到有信号,但是用示波器是看到的,这是否就是单线CAN?谢谢各位

楼主:
有没有高手可以指点指点。111:'(

楼主:
这个是什么CAN信号,是1040接收的,分析仪读取不了,请指教

网友A(2013-04-11):
CAN的物理层标准不是只有一种,例如ISO11898和ISO1159的物理层信号就不统一,可能就无法接收数据。
既然示波器已经有信号了,看看信号的幅值是否满足TJA1040标准!?

网友B:
既然示波器已经有信号了,数据应该是有了。会不会 ID 屏蔽了呢?

网友C:
1040 不会屏蔽的 看使能引脚

网友B:
没有说明, 附件是什么波形, 从图上看, 应该是 CAN 波形吧.
可以测一下, 1040 的 RxD 功能的引脚上的波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