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问题请教

楼主(2013-01-22):
STM8仿真的时候出现上面的对话框
是为什么
刚开始的时候可以仿真 和烧写程序
突然之间就不行了
新的板子也不行 请大侠们指教
谢谢

网友A:
无非就是检查。。你看看你的工程中仿真器选对了没。OPTION选项字节能不能烧录。不行,全部重新上电,包括电脑也重启,再不行,最后检查硬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