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示波器的地线去接电路板地线会打火花,这种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3-01-22):
示波器的地线去接电路板地线会打火花,这种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还真没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B:
可能是哪有短路

网友C:
示波器的探头地线是共在一起的,不可以用示波器的地线探头去连接不同的电位点

网友D:
我猜你的示波器的电源插头是三个脚的吧,如果是的话把那个地线脚折断就不会再打火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猜你的示波器的电源插头是三个脚的吧,如果是的话把那个地线脚折断就不会再打火了,你可以试试。 ...

试试看

网友F:
还真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G:
搞硬件的说示波器带的电压很大,我烧了5快stmf051了,一定先接地再接cpu管脚,有几次带着调试板把电脑都打重启了。

网友H:
示波器的地线 和 电路板地线之间有电压差(一般是直流),才会打火。

网友I:
这么神奇啊

网友J:
今天我用示波器测波形把调试器烧掉了

网友:
都是厉害的角色

网友K:
我们实验室出现过这种情况,烧过一些芯片,后来发现是插线板质量太差,接触不良所致。

网友L:
示波器想安全供电通常会使用隔离变压器,并断开PE线,这样就不会和其他设备形成公共回路

网友M:
呵呵.....示波器想安全供电通常会使用隔离变压器,并断开PE线,这样就不会和其他设备形成公共回路

这个是对的,我们公司的示波器统统都有隔离变压器,要不然会造成示波器损坏就亏大了

网友N:
不隔离肯定有电位差的,而且电压还不低啊。没概念的话,自己用表测一下它们之间的电压,会让你印象深刻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N:
不隔离肯定有电位差的,而且电压还不低啊。没概念的话,自己用表测一下它们之间的电压,会让你印象深刻的。 ...

直流档还是交流档?

网友O:
各设备间没共地(有的是二头,有的是三头的插头),再加上各开关电源的高感应电压,自然会有如此多的火花和击穿。要么都三头,要么都二头可能会好些,不过最好都三头。

网友P:
引用 网友J:
今天我用示波器测波形把调试器烧掉了

这么神奇:lol

网友Q:
引用 网友H:
示波器的地线 和 电路板地线之间有电压差(一般是直流),才会打火。

检查一下

网友B:
有时会碰到这种情况,再仔细检查下电路吧

网友R(2013-03-22):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没有啊?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希望楼主不吝赐教啊

网友L:
没有隔离的要拔掉地线才能够测量一次侧的.希望你走运,呵呵